二战德国的梦幻战机BV212 --727更新进度,机身框架以及函道管铺设好

楼主(2007-07-17):
首先非常感谢画人民币的Aeon同志和我弟弟 没有他们帮助,估计是画不下去了

二战德国的梦幻战机,飞翼布局,大翼面积大后掠翼,还有大稳定翼,

初步参数:翼展1米,函道70,或者75,翼弦30,机翼面积大约20平方分米,准备用1~3mm的层板激光切割

网友:
沙发!!
看了头发是有点长了,这种JJ咋没见过呢
CAD+激光切割, 楼主厉害

网友:
哈,乌鸦厉害,我正打算朝这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型的方向发展!至于激光切割模版,5IRC上有人搞嘛.....

网友:
 这种水平,目前的收入玩航模足够了

网友:
贴几张静态模型

楼主:
补上一些参数,不计算机身以及翼端小翼,单侧主升力机翼的翼展是35cm,平均翼弦30cm,主升力面积21平方分米,另外翼梢的2个小翼,大约有4平方分米,总升力面积大约25平方分米.由于翼载不大,且想上比较高的速度,所以使用的翼型为升力较小的层流翼,翼根用类似Rg15的层流翼,翼尖用对称翼型号忘记了,翼尖有5度负攻角,这样可以达到类似S型翼的效果而不用让副翼翘起来,可以避免副翼翘起来破坏层流翼翼型造成的升力大幅下降
重量计算:
1、机身:隔板框架约150g,另外需要大约80g左右重量做PVC吸塑蒙皮,这个只是计划,预计机身比较重,要230g
2、机翼:计划用泡沫切割缩短工时,大约重量100g
1、2项空机330g,由于第一次使用层板切割,感觉层板密度比轻木大不少,没谱,有可能比较重,所以算的比较保守,机身重量应该有减重空间。

3、电池:2000mah预计150g,尾推用1300或者1000的电池,电池重100g左右
4、电调:30g
5、接收:10g
6、舵机:2个,16g
7、电机:方案1、用420或者460驱5030尾推推力大约500g,电流15A。重60g
         方案2:420驱GWS75函道,推力400g,电流25A,重60+30g
         方案3,420驱AP70函道,推力600g,电流28A。重60+40g
8、拉杆及电池延长线:20g

预计方案1:重570g,推力500g,翼载22。64,推重比接近1:1
方案2:重650g,推力400g,翼载26,推重比0。6
方案3:700g左右,推力600g,翼载28,推重比0。85

目前方案2、3电池都是大问题,可能喂不过来,另外电调最大也是25A,所以,初定方案1做试飞,另外争取晚上测试下层板强度,看最多能镂空多少可能保证飞行强度

网友:
提供一些建议

关于动力配置,我觉得方案2还不如用GWS55涵道,配GS 2040 3800kv电机,推力也是400g,电流只有14A,关键是重量轻了,由于涵道直径小了,飞机可以设计得更小一点,重量大大减轻,因为机身减轻的重量比例是机身长度减少比例的立方数,比如机身缩小到0.9,那么重量就是0.729了。

方案3,按我的经验,420电机加AP700涵道,重量至少在160g左右,需要略为修正重量估值。还有,整体的重量考虑,必须考虑至少30g的线材重量。

网友:
厉害,有技术难度

网友:
虽然我反纳粹,但是喜欢纳粹的飞机,第一次见到纳粹还有这种战机

网友:
模拟器里飞过,贼灵活

网友:
高人就是高人!!!

网友:
什么模拟器? 模拟器里好像是ME163,不是这架。

网友:
Do 335也很有特点,超喜欢。希望有人能做这个。

维修人员正在检修
最初的法国涂装 V-14

网友:
梦幻上轻木的估计质量要上400左右了,而且从气动性能看绝对不好飞。

Do 335的可行性比较大,用轻木做成尾推的应该可以。

网友:
   掀起了一轮德系灰机滴狂潮啊!

网友A:
Do335很考验起降功夫

网友:
LZ快快做出来爽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335很考验起降功夫

呵呵其实问题也不大,手扔起飞,关油门落地。
谁能提供放大比例的图纸?机身长70-80cm左右。

楼主:
继续,另外材料方面有大的修改,今天拿到层板样品,发现密度不是一般大,估计原来3mm的设计全部要改1~2mm,一下很多细节要修改了,另外隔板要用2mm并加大镂空面积,

网友:
 难道又有新飞机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继续

能否给发个大图?谢谢 haisha_zhang@yahoo.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给发个大图?谢谢 haisha_zhang@yahoo.com.cn

隔板还没修形的,这个不是最后的加工图

网友:
翼展一米太大了吧

楼主:
我是直接拿老外的图纸修改的,他的图纸只有3面图和尺寸,大部分零件都要自己画

楼主:
看了下,人家也是用70cm的函道,1m这个翼展是翼载最合适的,所以
用AP70绝对是够的,关键把重量控制在700g内

网友:
我的心在躁动中.........

网友:
强烈要求承担首飞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