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装机的V2(更新链接)

楼主(2007-07-18):
最近比较忙,而且超级新手慢慢学,所以进度很慢。上点图做记录。

包装箱子

都在里面了

电机、电调、电池

一些电子设备和工具

接收

舵机都装好了

电机也装好。但不知为什么配来的2个都是13t的齿,哪能买到11t的?

待续........

可能是防盗链接,换了另一个地方试试。

网友:
看到了,很漂亮的机,好好爱惜噢

网友:
好精致的叉叉。

网友:
全部都是红叉

楼主:
继续

大齿、主轴装好

焊接电机接头

底部

Gyro装下面

S9257体积还是大

整理了接线,5.1v降压线也扎了起来

连上了接收

第二个接收绑在侧面

电调考虑后还是扎到侧面了

调好ccmp

尾旋翼部分

主机身部分

现在调好螺距、油门曲线了,上电池设好电调,低速转了一下,主要是为电池激活。尚未升天。

网友:
可以看到图了

网友A:
升降舵装到另一边去比较好,左右平衡

楼主:
嗯,要平衡。接收和电调靠右装的,看能不能平衡。谢谢。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装到另一边去比较好,左右平衡

网友B:
照片清晰,布线工整,不错.
2.4G的接收为什么要2个?,不是一个吗?
全部都是用最好的设备.
装好后一定很好飞.
电池插头还是用3.0mm香蕉头最好.超耐用,损耗少.

网友:
图片处理很专业

网友:
又有人下水了

网友:
楼主用的控是DX7?国内还是头回看人用这哩

楼主:
控的接收原装来就是2个,按说明书的说法是提高安全指数,只用1个也可以。
电池用T型插头是防止误插错。DX7充电器是110v的,也用过几次了,但有一天还是直接把它插220v上烧掉了,花了30元才修好,所以电池不敢用香蕉头了。

引用 网友B:
照片清晰,布线工整,不错.
2.4G的接收为什么要2个?,不是一个吗?
全部都是用最好的设备.
装好后一定很好飞.
电池插头还是用3.0mm香蕉头最好.超耐用,损耗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控原装来就是2个,按说明书的说法是提高安全指数,只用1个也可以。
电池用T型插头是防止误插错。DX7充电器是110v的,也用过几次了,但有一天还是直接把它插220v上烧掉了,花了30元才修好。

用3.0也不会插错的。。。3.5香蕉插和T手插我都各试过一次空中断路。

楼主:
哦,样子怎么样的?新手阿,不懂这个。

引用 网友C:

用3.0也不会插错的。。。香蕉插我也试过一次空中断路。

楼主:
明白了,公、母头在电池、电调两边反转焊接。

网友E:
毒哦,不过还是觉得se v1的蓝更毒

网友A:
恩,V2的兰色不爽

网友F:
很不错的,V2,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