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关于电机型号规则

楼主(2007-07-18):
电机
不是都以长度为代号吗?我昨天看到的一个商家卖757电机,长度好像是600多?这是为什么?应该不是757S吧

网友A:
是以功率划分的吧!?

网友B:
同问:540,550是指什麽?
 .......?

网友C(2008-02-29):
和长度相近吧.....

网友D:
757是牌子,造玩具船的,680是它的一个大船用的电机

网友:
一般180、280、380、480、540、550、560、750、775、780等都指电机长度(主要系外壳)。但有些型号有加长版或短版也不为奇,判断就要凭经验了。这方面水上爬兄很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