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问无聊问题,关于副翼

楼主(2007-07-18):
请问各位高手,如果我把副翼不装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呵呵,总觉得副翼是多余的东西

网友A:
摇摇晃晃吧,

网友B:
小舵灵敏,大舵没有反应.

网友C:
回去试一下,然后回来告诉我们

网友D:
没副翼麻烦啊 ,不灵便,飞不好

网友E:
不装副翼就成了真机了!

网友F: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G:
原帖由
牛在飞
于 2007-7-18 09:54 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H:
原帖由
牛在飞
于 2007-7-18 09:54 发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错试试就知

网友I:
副翼能够放大舵机的扭力从而更加迅速准确的改变大桨的螺距。去掉副翼,舵机的力量不够,只能在少量的行程起作用,大舵的时候控制不准确,容易造成飞行的不稳定。

网友J:
副翼不装我之前有试过,是在我副翼打坏了等货的时候。。
飞机飞得起来,就是完全无法控制飞机的前后左右!!。。换句话说就是十字盘上打舵完全没有反映``

网友K: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来分析一下:
1. 首先我认为副翼的空间位置是两个大桨的夹角(锐角)的角平分线;
2. 副翼没有了,两边大桨的攻角就在高速自由转动的作用下自动找到一个平衡点;
3. 没有了平衡翼,舵机就无法打破这个平衡点,直升机就无法进行水平方向的移动了;
4. 如果你的直升机机械平衡调整非常准确,也许在不考虑尾翼和大桨在垂直方向上的扭力的作用,直升机就可以直上直下啦;
5. 考虑这个扭力,直升机就应该一直向一个方向移动,向右?(我的判断,没有验证过,13楼请你求证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