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高频热处理

楼主(2007-07-18):
我有些零件内孔是120MM长3.2米45号 热处理内孔 硬层2-2.5MM HRC55-60 请问最小选用多大功率多少频率的高频 先谢了

网友A:
是问高频炉吧 容纳3.2长的炉子不小哦

楼主:
不是高频炉就是高频的热处理用感应线圈的

网友B:
你用高频做什么?表面淬火还是想淬透?

楼主:
表面淬火淬硬层2-2.5MM

网友B:
内孔我不知道能不能淬,不知道还能不能形成回路,什么材料?电阻率大么?

网友C:
太高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