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7-07-18):
新手求助:情况是这样的,JJ在悬停的时候尾巴上下抖动,加速或减速上下抖动消失.JJ配置如下:亚拓450SEV2,GY401,锁尾56HB.炸过两次,就换主轴和大齿.各位高手教教,谢谢!

网友A:
新手遇到新问题了

网友B:
把中点的油门提高些,60-70%左右

楼主:
谢谢,现在是62%(中点油门)

网友C:
螺距调低些,这个现象一般是大桨转速不够造成。

楼主:
谢谢,我换了个电机,KV3200,螺距多少合适,螺距和油门是怎么配合才最合适?

楼主:
用的13T齿

网友D:
除了等,就不会做点别的了吗?

网友E:
主轴都换了没换横轴????
不抖才怪

网友F:
建议检查尾轴和尾桨。

网友G:
降低螺距、调高油门曲线;这个可以直接调整控上的螺距、油门微调;
之前我的也是这样,以为是舵机坏了,换了3个舵机仍旧如此;
不过奇怪LZ既然配了SE V2,为什么用56HB呢,401 + 9650不是更好吗?我印象56HB不是数码舵机,配401似乎不合理呀----401有些浪费了;
个人感觉飞机可以差些,但陀螺仪和尾舵一定要好----针对新人;

网友H:
看看大桨夹是不是太紧了
也不应该啊 ,太紧应该任何油门都会抖

楼主:
不过奇怪LZ既然配了SE V2,为什么用56HB呢,401 + 9650不是更好吗?我印象56HB不是数码舵机,配401似乎不合理呀----401有些浪费了;
个人感觉飞机可以差些,但陀螺仪和尾舵一定要好----针对新人;
新手嘛不会配瞎配的!不过还蛮好飞,现在可以走简单航线.
横轴是才换过.
就是悬停时抖?

楼主:
看看虚位
看哪里的虚位?
今天飞了6块电,大桨转速高点时,就不抖了,转速低就抖,是要检查哪些部件有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
顶!顶到前面去,各位老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