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找个课题给大伙捣鼓捣鼓...

楼主(2007-07-18):
就是在直机的脚架上装四个轮子,模拟固定翼的地面滑行
有人这样玩吗,是太无聊了还是不可行?

网友:
真机可以,不知道滑行的动力是不是来自主旋翼

网友:
估计容易倾翻

网友:
曾有杂志介绍把油直绑在拆自大班椅的轮脚上调试/滑行/模拟飞行的办法

网友A:
不用装轮子也可以滑行!何必装轮子?

网友:
滚动摩擦比滑动摩擦小嘛。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装轮子也可以滑行!何必装轮子?

对,可以超低空通场(脚架离地面距离不超过1CM)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动力来自主悬翼,斜盘向前倾,但是地面如果凹凸不平很同意翻过去的,况且不能转弯,否则会侧翻过去

网友:
绑块滑板不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动力来自主悬翼,斜盘向前倾,但是地面如果凹凸不平很同意翻过去的,况且不能转弯,否则会侧翻过去

那要转弯的话只能装个可以转弯的轮子咯

网友:
光滑点的水泥地面上试过,没问题。杆量控制好的话象那麽回事

网友:
呵呵,太伤脚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