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和升降舵上先跳动怕怕哦....

楼主(2007-07-18):
在地上试正常的.但转速上去了十字盘就轻微上先跳动,
舵机
好象不抖.是HS55.还有同时401等也一抖一抖的亮.奇怪了...哪位知道这是怎么了.先前还没啊

网友A:
搞不好 是 信号问题

网友B:
信号干扰了,有没有检查接线,特别是接受机的供电。

网友C:
是主轴有些弯了吧?查下主、横轴

网友D:
检查一下舵机是否有坏的,我就有过这 种现象,一个坏,全部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