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面悬停完了练什么?请教

楼主(2007-07-18):
4面悬停完了练什么?
怎么练?请教

网友A:
同问!
我目前在模拟器里乱飞

网友B:
8面悬停
玩这个又不用交作业和考试,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呀

网友C:
对角飞航线吧?

网友D:
先飞一字航线(左,右),然后飞水平圆(顺,逆时针),前进8字航线,后退8字航线(2边都要飞,不要只飞一个方向的),都飞好了就可以考虑上倒飞了

网友E:
练狂炸机

网友F:
剩下的就该使劲摔了

网友G:
应该是视线平行悬停和过顶悬停吧

网友H:
先去找个教练考"悬停"试再做下一步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