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我的电调挂了~

楼主(2007-07-18):
今天试船,才下水一推杆船就跑出去,可是是冒着烟跑出去的,接着就失控了,拿回来发现电调烧了,我的是120a的电调啊~~用的是2/3的7。2v
电池
组~~~请高手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A:
电池热吗?

网友B:
内部短路?

网友C:
电调会不会进水?线路会不会短路?

网友D:
 进水了吧!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 换200A

网友E:
配起200A应该是50V 200A的电调了,估计500-600可以搞到~

楼主:
说不好什么原因,感觉外部密封很严

网友F:
有刷无刷?

网友D:
 应该是无刷的

网友E:
不是短路就是,,,电机轴承卡死~

网友G:
螺旋桨太大,电机不负重荷?

网友H:
楼主,说一下嘛,上点图片,使用什么电机,电调,浆?找出原因了吗?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太忙,没时间传图片,是有刷的电调,7.2v电,540电机,电机曾出现过行进中熄火现象,并且很难再次启动~我估计是电机的问题,还有朋友说是电调的质量问题,现在事件还在调查过程中~

网友I:
生老病死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