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上面采用液压卡盘好不好(性价比方面)。

楼主(2007-07-18):
数控车床上面采用液压卡盘,价格比普通卡盘贵了2W多,7W多的数控车床一下就变成9W多了。
这种液压卡盘是否值得采用呢?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液压只是提高了压力.其他方面可能有快速夹装的功能.
平口里也有液压的.

网友B:
自已改装可能用不了那么多钱,也就几千元吧,改装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我也想改装因为价格太贵没舍得,装了个电动三爪卡盘2000多,因为没用过液压的,所以到底好不好用也不知道,液压动力卡盘好像3000左右,不过还有别的东西像液压泵等.我们这边厂家改装要12000,他们的利润不小,要装的话还是自已改装.省钱啊

网友C:
力量大吧

网友B:
液压卡盘的夹紧力大小是可以调的

楼主:
是的,夹紧力度可以调的。
只是在劳动强度上降低了吗?还有其它优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