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拨叉的升级

楼主(2007-07-18):
不幸被'iceman '版大言中:金属对金属摩擦是不行
金属拨叉用了一个星期就成这样了,下面那个没事就一个受力方向的磨成如此形状.

当然也可能和我的尾桨震动有关系,总之
这个对飞行影响还是大大滴有啊.
不改不行

.锉刀上..真轻松,真好挫

上一个炭纤维片,挺合适的 先502上

然后,嘻嘻.!
502+车线.根据历史经验这个连接方法强度.应该足够了

微距用的太过分,毛都见了

网友A:
 一周就报废了,你24小时开机啊

网友:
毛还真长

网友:
帅呆你天天都飞3D?我都飞2周了啥事没有

网友:
好长的黑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周就报废了,你24小时开机啊

不多,我一天飞2轮而已.
看看我一次可以充电多少个电池?
黑夜中的充电器们...

网友:
王子,有钱有时间,羡慕羡慕

俺的电池也刚刚增加了,又入手了5颗25C,加上原来2个烂电池3个25C,也有10个了,今天去飞了1个半小时,
硬是没飞完,结果发射机没电了,真是郁闷,呵呵

从3月24日第一次飞行至今,202个起落,炸机8次,胸罩报废1个,原装碳板3片,耐摔脚架断了1根,大齿坏过2个,尾管4根,大桨大概6、7副,尾桨5、6副,辉胜9克8个,轴承、螺丝若干个,主横尾轴倒是报废不少,费用基本能承受,呵呵

楼主:
呵呵,飞得多,就是你不炸机.
小问题出现的频率也比常规的多的多,因为机器只要在飞行肯定就会磨损的,

所幸现在配件太便宜了,零件储备量足够,来他一天3炸炸也没压力.就是修飞机累点
还是飞450好啊

网友:
我的也是,2周就这样了。哎,烂。
也是上面不行,下面没事。

碳纤维不好,要用那种纳米塑料。很滑的那种。窗帘滑轨上有。

网友:
楼主的车线是什么?

楼主:
车线就是一般的化纤缝衣线

说到润滑我想到要薄钢片来可能还好,先用炭纤维的飞几天观察.
不行到时候再换钢片啦

网友:
俺少炸机,是因为俺地勤做的好,每次回来都认真对待它,擦洗刷所有地方,检查每一个螺丝、每一个活动关节,
炸机了也不急于在现场维修,拿回家完全分解后检查所有部件受损情况,有问题就更换和维修,螺丝、球头、球头扣
只要稍有不爽就马上更换,配件俺也准备的很充足,但是用的其实是很少,电子设备也是勤检查,焊接、连接都确保
可靠无误,所以至今没有因为电子或机械故障出过问题,很多检查项目也是看了你们的炸机总结下来的,所以也要感谢
所有炸机并贡献出炸机经验和教训的同志

地勤有了保障,飞起来才能安心,不会无谓的炸机,相对的也能节省不少银子和时间,几次炸机都是飞行动作不合理、
舵量估计错误、飞太远看不清、错舵等,俺的飞行盲区还有不少,需要慢慢填补空白,没有人指点进步是挺慢的

修机是好累,想再上一架练习机,最近手紧,慢慢攒吧

网友:
好像不太牢固。。。

网友:
金属双推的确不好,我用了两天就换回去了

网友:
还好没动升级的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