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尾管打滑的办法

楼主(2007-07-18):
上次我的金属齿轮磨损厉害看来是皮带太滑原因?
现在在尾管座出来加一个舵机架限位.想松都难了

网友:
小心尾管变形.

网友:
截扎也行啊?

网友:
尾管打滑缠胶带呀!透明塑料的不够厚可以换医用胶布,3M那种

网友A:
不明白怎么限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怎么限的位

限位后只能抽出,不能更深地插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限位后只能抽出,不能更深地插入

我还以为是解决太松会小副转动的问题,原来是插入的问题

网友:
LZ够狠心的啊!竟然不让机机插进去,这样它飞起来肯定不爽

网友:
我就用这样的办法搞定的!

网友:
加点螺丝胶就可以了呀

网友:
怎么才几天我就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
我在根部用记号笔划了线,飞了两次,好像没有移动。如果移动的话我就滴螺丝胶进去。

网友C:
我用螺丝胶,感觉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