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

楼主(2007-07-18):
FUTABA 12通G3接收机的天线装在600上感觉太短,本人把它给加长了,
请问老鸟加长接收机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很搞笑,长度是按频率、匹配网络严格计算出来的,不是想多长就随便剪多长的,futaba要是想省钱的话,电线都可以省不少了,呵呵

网友:
天线长度和频率对应的波长相关,存在谐振关系,长短都会衰减信号,lz可以用棉线之类的加长,或者空的塑胶线

网友B:
我试装的时候天线正好从天线管出来,虽说略短,但也够用

楼主:
我也感觉这问题有点不对,所以才发贴问问各位老鸟。听了老鸟的解释真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装的时候天线正好从天线管出来,虽说略短,但也够用

请问你的是G3的接收机吗,天线有多长

网友:
 好家伙,什么贵你上什么!
服了YO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搞笑,长度是按频率、匹配网络严格计算出来的,不是想多长就随便剪多长的,futaba要是想省钱的话,电线都可以省不少了,呵呵

那按照这么说,我们平时把天线缠在天线管上或者往复对折,是不是也相当于缩短了天线长度?要不要全部拉开呢?

网友C:
不好意思啊,我比较爱提问
那频率不一样波长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那换了晶体,是不是天线也就要改变长度?还是可以忽略不计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按照这么说,我们平时把天线缠在天线管上或者往复对折,是不是也相当于缩短了天线长度?要不要全部拉开呢?

是的,严格的讲,天线是很讲究的东西,天线的设计手册一般都是一本很厚的砖头,呵呵
缠绕法就变成螺旋天线了,相当于在天线上加了一个电感,那天线的效率又不一样了,折叠也差不多,
在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一般问题并不是很严重,但是,如果能够舒展的话,应当尽量舒展天线,以达到原设计的最佳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啊,我比较爱提问
那频率不一样波长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那换了晶体,是不是天线也就要改变长度?还是可以忽略不计 啊!

发射机末级功放管后面一般都有π型的滤波和匹配网络,以配合天线用最佳效率最小干扰把信号发射出去,是有一个频率宽容度的,不是非常严格的情况下可以忽略调整天线长度,因为发射频点都在72MHz的+1MHz范围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是G3的接收机吗,天线有多长

我的是g3,长度没量过,比149dp略短一点
天线管穿出来刚刚出来一点。接收是装在机身后部的流行位置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g3,长度没量过,比149dp略短一点
天线管穿出来刚刚出来一点。接收是装在机身后部的流行位置地

楼主的是600NP所以接受机放不到机身后面的流行位置去的,只能放前面啊,,, 接长点没有关系的,楼主技术好的很啊

网友:
在台灣很多人都把G3接收機 天線在剪短一點 因為太靈敏有時甚至會出現干擾現象
你把反而把天線接長

我的600N天線大概在黑色塑膠管一半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g3,长度没量过,比149dp略短一点
天线管穿出来刚刚出来一点。接收是装在机身后部的流行位置地

我现在搞的是油龙

网友:
如果是G3 的5014最好不要用在600CF上面
600CF只能使用新的5114接收机
600N就都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