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通接收机如何接UBEC?

楼主(2007-07-18):
请教6通接收机如何接UBEC?

可否将其输出和电调或则舵机的线并联?

网友:
把电调的红线拔掉,把UBEC的红线接到原来的那个位置

楼主:
共用负极???

楼主:
好盈5V/6V可切换式外置UBEC 怎么样?想加一个,我的是35G电调

网友:
版主的图是正解

网友:
需要一个Y型线,不过反正装飞机上,就直接焊焊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