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的c数与寿命关系

楼主(2007-07-18):
现在的锂电c树越来越高,从使用角度来看,没必要太大的电流,而大电流的电池寿命也较短,那么根据各模友的使用经验,什么c数的电池最为合适?

网友:
大马拉小车好

网友A:
实际工作时的电流大小并不是以使用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是视无刷马达、减速比例、负载的搭配而定。
所以使用小C数锂电池并不比在C数锂电池可靠,因为它很可能工作在超负荷下,除了发热更加严重,更容易引起短时电压降低到临界安全值(3.0V以上),造成累积性的过放。而大C数锂电则不存在这方面问题。另外锂电的寿命和C数没有关系,唯一不同的是大C数锂电比小C数锂电贵。

网友:
楼上正解。
C数不是指电池能放多大的电流,而是指电池能承受多大的放电电流。
决定电流大小的不是电池,而是整个动力配置。
就算你用小C数电池,电流该多大还是多大,C数越小越容易损坏。

网友:
奇怪 C 数大了为什么寿命会短  不是只和 标识的 次数有关吗
还有 就是电池报废的 衡量问题
C 数大的 报废 可以做 C 数小的用 如果一开始就是用于小 C 数的 使用那么使用次数一定超过 标称 次数 所以寿命一定长于小 C 数的电池

楼主:
高c数的电池容易鼓,这是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工作时的电流大小并不是以使用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是视无刷马达、减速比例、负载的搭配而定。
所以使用小C数锂电池并不比在C数锂电池可靠,因为它很可能工作在超负荷下,除了发热更加严重,更容易 ...

网友:
我觉得大C数的电池和小C数的电池在内部的锂聚合物的成份上肯定是有区别的, 而大C数的电池更容易鼓这个在实际使用中也是有感觉的。
我想LZ的意思是在满足使用的情况下,不用过于追求更大的C数,比如用15C就够用的航线,用20C的电池就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c数的电池容易鼓,这是事实.

不能这么说。不管是什么C数的电池,只要超过额定放电电流都会鼓,过放电也会鼓。
另外相同容量的不同C数的电池,高C数的肯定比低C数的要重一些。

网友:
需要大电流时,并联电池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锂电c树越来越高,从使用角度来看,没必要太大的电流,而大电流的电池寿命也较短,那么根据各模友的使用经验,什么c数的电池最为合适?

现在不要说飞电直了,就是飞电固,我觉得15C的都是主流!

网友:
      20C全电流3分钟电量就完蛋用15C很好

网友:
相同容量的电池,C越大,内阻越小,放电能力就越强,相同的放电电流所产生的温升也越小,这就是采用大C值电池的原因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最好上大C数的,就算用不着这么大,,也可以避免怀孕~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c数的电池容易鼓,这是事实.

严重同意!!

网友:
电池的承受电流,不同电池是不一样的,大C的能够承受的电流大 把大C的电池当小C用,照常循环寿命长,有的电机需要多大的电流,小C的电池可能满足不了用途,只好寻求大C的电池.当然你也可以用高容量的低C电池,

网友(2007-08-27):
引用 楼主:
高c数的电池容易鼓,这是事实.

因为你使用的是乱标电池.

网友:
大厂的20C最好,国外都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