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电池怎么装合理?

楼主(2007-07-18):
先看图1: 电池插头朝后装法

图2:电池插头在前装法

哪一个方法安装更安全、更合理?为什么? 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谢谢参与

网友:
都装过,下面继续

网友:
电池插头在前装,顺便把电池的线剪短点

网友A:
放在前面不易碰到主齿盘

楼主:
俺主要是在考虑炸机后的损失,因为电池贵啊,怎么安装才能在炸的时候尽量减少损失、保住昂贵的电池呢?

网友:
往前装好
炸机了一般电池前面有海绵和双面胶和电路板缓冲
裸飞的更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前面不易碰到主齿盘

是的,有这个问题,不过这个好解决,线和电池也一起绑住再飞,就碰不到大齿了

楼主:
哈哈,对了,顺便公布一下俺的脚架缓冲橡胶垫的来源,真的很好用哦,炸到现在才炸坏了一个耐摔脚架,嘿嘿,取材方便,颜色多样,价格便宜量又足,哈哈

再来个近照就看得更清楚了

网友:
 这个太强....不过我怎么没见有卖噢

楼主:
到大型超市里好好找找,呵呵,一般都有,才几块钱一个,拆完了外面的橡胶套,不锈钢衣架还能送给老婆、老妈挂衣服用,一举多得还不浪费,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大型超市里好好找找,呵呵,一般都有,才几块钱一个,拆完了外面的橡胶套,不锈钢衣架还能送给老婆、老妈挂衣服用,一举多得还不浪费,哈哈

好主意!

网友:
电池插头朝前
理由:电线较长,往后头罩就不好挂上去了

网友B:
当然是放前面要好些:
1.插拔操作容易.
2.引线远离侧板(碳纤和铝侧板都是导电体),不容易被侧板卡短路或者卡断.
3.电池前端一般有PCB和缓冲海绵.后面则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放前面要好些:
1.插拔操作容易.
2.引线远离侧板(碳纤和铝侧板都是导电体),不容易被侧板卡短路或者卡断.
3.电池前端一般有PCB和缓冲海绵.后面则没有.

 想也没想过这个问题,直接按这个办法用的

网友(2007-08-17):
等一下去超市找衣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