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把铜齿装上马达

楼主(2007-07-19):
手上有 轴径 2.3 的马达 ,和内径 2.3的铜齿 ,我知道用手是装不上了,要用什么其他工具可以不损伤 马达吧 铜齿装上去

新手请各位大侠包涵~~~~~

网友:
用台钳压入

网友:
 用台虎钳压上去

网友:
加热后试试~~

网友:
硬上可能会伤到马达,来个热套试试,稍微加热点铜齿,应该很容易就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微加热点铜齿,应该很容易就进去了。

把馬達冷凍行嗎?

网友:
马达不能拿来冷冻的吧!?

网友B:
加热容易,冷冻老兄能冷到几度啊,别说放冰箱里哦

网友:
用台钳压,拿纸垫一下防止划伤

网友:
呵呵 实际不划伤主轴的话 你的 齿轮是紧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热容易,冷冻老兄能冷到几度啊,别说放冰箱里哦

这几天都是三十几度,已经热傻了,估计冷冻会开心点哇~~

楼主:
铜齿,用开水泡了3分钟,还是套不进去,用肉眼观察,好像轴比齿轮孔大

网友C:
开水泡了3分钟

有什么用啊,才100度。那煤气炉烧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水泡了3分钟

有什么用啊,才100度。那煤气炉烧阿

哦 ,今天睡醒 到厨房烧下看看,不会有什么负作用吧,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