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起动后正常。但工作时在不打舵的情况下灯有时也会闪

楼主(2007-07-19):
这是怎么回时呢。打舵是闪2下。不打舵是快速闪下。这个正常吗

网友A:
中立点没找好?

网友B:
中立点跑了

网友C:
1. 是打其它舵时摇杆产生的干扰吗?
2. 尾舵机连动有关闭没?
3. 机体震动是不是超大?

楼主:
我感度调到49%然后上电。再把摇臂90度装上。然后拔电,感度调到80。然后再上电。这样没错吧~

楼主:
打其它舵时没事。尾舵联动是啥啊? 机体震动不算大。我陀螺用的魔术贴连接的。没用双面胶。

网友B:
建议LZ先看看401的说明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