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台车床怎样?

楼主(2007-07-19):
请教  这里这台车床怎样?

          http://www.bvjy.com/procontent.asp?ArticleID=47

网友:
看过 这个机器 好象是 蚌埠产的 吧  好象还有个 3型的这个是1型的  大概要 4000多快 5钱了吧?  看起来是小型的车床 不是仪表车床 加工精度 应该是问题吧

网友:
我用过BB25-3还是不错的.

网友:
淘宝搜索车床就能看到本埠造的车床,厂家在卖!

网友:
大家知道这台床怎么样。

网友:
我也在考察BB系列的车床,有个加长的看着还凑合,但是精度做工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必须要找用过的来现身说法了,请高银出厂

网友:
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 Max.swing diameter over bed 250(mm)

刀架上最大回转直径 Max.workpiece diameter over carriage 130

最大工件长度 Max.length of workpiece between centres 450.700

最大切削长度 Max.cutting length 420.660

主轴锥孔锥度/通孔 Taper of hole in spindle/Hole MTNo.4/φ27/

主轴转速范围 Range of spindle Speed (6steps) 6级115-1620r.p.m

纵向进给量范围 Range of carriage longitudinal feed per revelution of spindle 0.05-0.1mm/r

车削 公制/英制 Range of screw thread(metric/inch)

螺纹 20kinds 20级0.2-3.5/8-56.t.p.i

范围 模数 Range of screw thread(mod) 10kinds 10级0.2-1.25

电机 Motor 0.37;0.55KW;

网友:
我看起来都很棒啊

网友:
这个是此公司的首页,看来不是啥大品牌,用的人不是很多啊???
http://www.bkjc.com/index.asp

网友:
车铣床分开,各自专用较好

网友A:
这个当初厂家给我寄过资料,精度指标偏低,是齿轮传动.

网友:
车床越长,床身的时效处理、加工过程控制及使用安装更须严格,否则变形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床身上最大回转直径250mm
刀架上最大回转直径130mm
这两个直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250的车床能加工的最大直径就是13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初厂家给我寄过资料,精度指标偏低,是齿轮传动.

您说的是安徽池州益友家用机床有限公司的床吗?

网友:
这个型号很多厂家出,小一号的就是去年团购的AB21(L),也叫BV20(L),BB25资料是贝可的.
精度排列大概是这样的,山东金星<BB25(或AB21)<海安9325<CJM250<华飞D210<CM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