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玩船换无刷的电机后,是用锂电还是用镍氢的电池捏?

楼主(2007-07-19):
船这东东看起来简单,但是有学问呀。
现在大家交流下换无刷 后,要用锂电好还是镍氢好。大家各说说道理
小弟我有11.1V 2200MAH 15C锂电。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A:
电机规格!

网友B:
看到好几个朋友都把锂电给操大肚子了!

网友C:
锂电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优点巨大。

网友D:
聚合物。和镍氢各有个的好处。。。。。垃圾点的镍氢电池。。是跑不出速度的。。。。。
想爽那就是聚合物。。但15C一办的来说。。。。跑跑小船
。。还行。。。大的话。电流大的话。。一下就大肚子。。哈哈。。。。。。。。。。。。。
还是要安电流来配聚合物电池。。。。镍氢就安全多了。。可以加油的操。。。。。直到把它操坏。。呵呵

网友E:
LZ什么时候开始对船也有兴趣了, 你那个电池玩飞机可以玩船不行的,其实调船比飞机难多了,看似简单难度挺大的

楼主:
我用的电机就是B28水冷无刷 3600KV值的
要用哪种最好

网友:
如果用的是B28水冷无刷 3600KV值的,正常来说会操大11.1V 2200MAH 15C.建议使用好点的镍电(松下方电或更好的),或者2P锂锰电,或者多P锂聚.没有说哪一种电最好,只有你能买到又负担得起的,重量体积性能符合你要求的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用9.6V 2400MAH国产电池
不知道这样子能用多久。用70A的水冷电调。用B28水冷无刷。

网友F:
我的A5
 540S 无刷 6S锂电 2200MAH 能跑10分钟以上. 速度50

网友G:
我昨天B2870 Kv3000带438桨 20C2200毫安11.1V2P 10秒烧掉60A电调
不过真的很爽!很快!

楼主:
同志呀。你用两节放在一起。当然电调会烧呀。
只要用一个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B:
现在的锂电池主要是为了航模开发的,主要是重量轻,容量大!船的话不妨用比锂电稍重的其他电池!我觉得用干电池形状的锂电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H(2008-03-03):
看看偶的~
电调125A
好淫540L无刷...水冷循环,(效果好)
580mm小船
15C 4000毫安 7.4V锂电
也就跑15分钟左右.
可怎么也跑不出速度..
速度在50~60左右吧?
哎~郁闷~
操完15分~电池基本就最大极限了,在操就大肚了....

网友I:
15C一不小心就大肚!

网友J:
15C跟MM一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