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也改装LAMA桨

楼主(2007-07-19):
近日教儿子飞ROBINS 22打了不少桨,这样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壹套桨要32大元(A、B桨各3付)。又看到坛子里有人用九鹰的蝌蚪桨,一问更是贵的可怕(一付就要29元)。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自己DIY呢,这样一来不是省了很多米?好了费话少说,上图

看看这是什么?打坏的大桨,旁边的呢?——是冰棍棒。工具再简单不过了,一把刀一瓶3秒一张砂纸

完工了!

飞行非常稳,绝对一流!

网友A:
有创意!

砂纸拿来干什么呢?未必是把冰棍棒磨成蝌蚪型?

网友:
 越轻越好呀。。。用碳纤竿??

网友:
那个棍用得比较诡异蛤,如果就是像照片那样的损坏,可以只用快干胶直接粘好,不用加强的。加棍难道是用来作蝌蚪桨?

网友:
不错的想法  还要做动平衡的

网友:
这样改,稳顶性就很难说了,木棍应该也容易脱落的。

网友:
502不耐震动,冰棒棍飞出来很危险的,应该在冰棒棍和浆上钻孔,再用棉线绑起来

网友:
效果怎么样?

效果怎么样?

网友:
桨是不会坏,但是大驼时会打桨,飞机就掉下来了

网友:
可能会射桨

网友:
危险系数太高了

楼主:
哈哈,一切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现在补上飞行照片,经过试飞,补做动平衡,飞机飞起来比原来更稳!

儿子在飞,我用手机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

砂纸拿来干什么呢?未必是把冰棍棒磨成蝌蚪型?

答对了,就是将冰棍棒做成蝌蚪型。

网友:
大家不用可能和各种担心的,完全没有问题,也不打桨,也不射,我也是用雪糕棍加502加钎维胶纸仿蝌蚪桨做的,用砂纸好好磨。。本来想用碳纤竿,可碳纤竿不好磨。。
稳定性我觉得差不多,LAMA本来就好稳定的,灵活不如一种LAMA的兼容硬桨,至于掉高度蝌蚪桨做得很不错,电力不足也是会掉的,大家有空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另外担心射桨的朋友大可放心,3秒是非常好的用的。虽说怕震动,可如果要震动到脱胶射桨的话,飞机早散架了。还有就是在粘之前一定要将粘接面用砂纸打磨一下,因为塑料桨表面有一层脱膜剂,这东西是粘不牢的罪魁祸首。还有一点胶一定不能多,要涂到刚好覆盖粘接面即可,不可多,多了一样粘不牢。最后在切削打磨完成后要在冰棍棒表面再覆盖一层3秒,然后打磨光滑。这层就要渗透冰棍棒以加强强度。我没有称无法准确测量到底加重了多少,可在我飞行时间来看几乎没什么区别,因该是桨效率提高的原因吧。

网友:
......就怕射桨啊.这样搞
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主每次飞之前最好检查一下,这样搞的话木条射出来是早晚的事 ,可以去看看直升机的飞行原理,飞机的大桨是周期性变形,尤其是飞航线时,胶水是不保险的

网友:
这种搞法恐怕还有一个隐患, 浆是不断了, 浆夹就危险了. 其实用透明封箱带包一下, 又简便又非常有效,浆撞的时候断裂主要是因为受到剪切力, 塑料本身抗剪力很差, 包上胶带后就大为加强.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的提醒,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很不错。经过改装的桨在小炸数次后还完好如初,射桨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另“人山”兄说桨夹有危险是什么意思,还请明示,毕竟我也是刚玩直机的小菜鸟。

网友:
危险哦    当心射桨

网友:
稳定也要当心,毕竟还是用胶粘合的,日子久了胶水就更容易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的提醒,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很不错。经过改装的桨在小炸数次后还完好如初,射桨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另“人山”兄说桨夹有危险是什么意思,还请明示,毕竟我也是刚玩直机的小菜鸟。

浆夹有危险是因为浆的硬度提高,当撞浆时浆夹的受力更大,有可能浆夹断裂!以前我用自制铝浆时曾经断过一次!后来要自制铝浆夹!不过用铝翼始终比较危险,家里飞不建议用!

叶片夹头:

这是以前整的铝翼!

楼主:
再次感谢关注,所以又升级了金属件,可麻烦随之而来,目前尚未解决。郁闷中……

网友:
好!回家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