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锁尾舵机问题!

楼主(2007-07-19):
现在我用35G电调 BEC 4.8V   锁尾舵机HS56
现在因为准备飞航线  朋友劝我最好换个锁尾舵机   现在换9650的话 就必须要换 35X电调!
如果换9257   也是4。8V    又怕3颗65  发挥不了最好的效果!

大家给个意见  怎么换比较好!  如果有别的锁尾舵机 效果不错的也行!

网友:
56航线锁尾足够了!! 9257+65*3也没问题的

网友:
为什么用9650必须要用35A以上的电调??

网友:
4.8V的电压的话用9650加点延迟就行了啊

网友:
奇怪的想法

网友:
我建议红鹰9g数码舵机,便宜、好用,具体怎么样亲自用过你就知道了
我正在用
我翻,钟摆都没问题,相信飞航线更没事了

网友A:
9650为什么要换35x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9650为什么要换35x电调?

9650是车用舵机,需要6v,目前亚拓35x电调是6v的......以前老有人烧掉3154就是因为用的是35x电调烧坏的..3154用的是4.8v...35x以前的电调都是4.8v

网友:
哦 多谢
那我用35g配9650就要加些延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