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了!有无国产的接收可以替代R146ip的呀!

楼主(2007-07-20):
国产的接收,有没有pcm的,兼容6EXHP!
是那种,谢谢啦!

网友:
飞高,西安......

网友A:
PCM是加密编码.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编码, 如果futaba这么容易就让人破了, 那它们也就别做这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M是加密编码.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编码, 如果futaba这么容易就让人破了, 那它们也就别做这行了.

那么我只有去买futaba的R146ip 了吗?谢谢!

网友:
ip I: 超小型。P:PCM 调制。
你说怎么代替?

网友:
我也讨厌PCM每人都自己有一套.飞丢了就等着被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我只有去买futaba的R146ip 了吗?谢谢!

不见得非要146ip啊, 136DP,137dp, 只要不少于6通道的,带P的都可以用啊. 如果米少就入个旧款的. 一样用, 根本找不出有什么区别. 我现在用的 就是 129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