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佳品

楼主(2007-07-20):
前天终于收到SJM的15C2200mAh电池,经过两天的反复充放,今天首飞,用的是sjm pro、14T、凤凰25A,3D模式全程倒飞或翻滚,两块电池都是四分钟下来,略微温热感。
最后还飞了两块12C1900,同样时间,很烫手,酷暑天不敢再用来飞pro了。

最近一直被夏天高温酷暑困扰,基本都是飞V1为主,现在看来pro又可以每天翱翔了。

下午再把米仓补足,还得进货。

夏日佳品!

网友:
飞400级别的都性冲冲哦........

网友:
俺也准备进货,防暑降温

楼主:
“佳”指的是性价比,实际上其它牌子大C数电池有的是。

现在包括数码舵机、电池都只认SJM的东西了,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佳”指的是性价比,实际上其它牌子大C数电池有的是。

现在包括数码舵机、电池都只认SJM的东西了,性价比高。

网友:
25A的电调?

LZ,你的电流是15X2200=33A吗,这样的话电调没事?

网友:
我的也是烫得厉害,(原来用的是14T的)现在换成13t的好多了。这个还得谢谢张总!

网友:
  C数大小不同,电池质量是有区别的,最起码制造工艺、材料就不同,内阻差别就不小了,“C数越大电流越大”实际上是成立的,呵呵

建议斑竹去弄个20-25C的电池试试,所有配置都不变的情况下,遥控器推到相同油门位置,大桨的转速完全不一样的哦,西西
带来的效果相当明显,1相当暴力,2可以乱翻7、8分钟,3飞完电池温度和你用15C飞完4分钟差不多

20C的俺推荐亚拓原装的那一颗,25C的嘛,俺自己用的是没有标签的3无产品,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