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热火头都用什么点火器呀?

楼主(2007-07-20):
你们的热火头都用什么点火器呀?一般热火头所用
电池
电压多少?

网友A:
标准1.5V的电压.
一般都用的是1.2V的充电电池.

网友B:
1700MAH的镍镉电池,电压1.25V。充满后1.4V以上。
不过我现在也用5个2500MAH的镍氢电池并起来用,基本上用上个把月没问题。
如果想自己做个电源建议电压1.3V-1.4V,电流3A以上

网友C:
镍氢电池

网友D:
镍氢
单节3300毫安,爽得很,最好是两颗并起来使用。不用担心点火电没电

网友E:
联合的点火电不错,2200容量

网友F:
我用砸过的锂电池废物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