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9257的问题

楼主(2007-07-20):
9257一定要用降压器吗,我用好盈60A电调UBEC的输出是5.3V

网友:
6V的最好降压。5点几V的估计没什么事

网友:
请问怎么降压,需要配什么东西呢?

网友:
降压或者换电调!

网友:
呵呵,这下塌实了

网友:
 觉得9257应该配一个最简便分压装置,不必要用专用分压的UBEC

网友:
我的也是好盈60A电调,不用降压,都飞了几十个起落了

网友A(2007-09-13):
我是亚拓原装的35A电调,买了降压线,要降压不?

网友:
我的新西达50A电调带BEC输出也是5V,一直直接插着用,没事。

网友:
不用了,5.3V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亚拓原装的35A电调,买了降压线,要降压不?

35G不需要降压
35X需要降压

网友:
烧了就都踏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亚拓原装的35A电调,买了降压线,要降压不?

35A的电调是+5V的输出,相对于35G电调来说,只是缺少了第5项的油门响应速度的设定。

网友:
好像是35X,降压!

网友:
大家有万用表吧???

自己量啊。。。

理论上的东西常常让人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