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都是怎么测悬停电流的?

楼主(2007-07-20):
拿在手里用钳表测吗?
怕怕

网友A:
鸡鸡拿稳一点就不怕了。
先把鸡鸡悬停,记下油门杆的位置。然后固定在桌子上,一定要固定好哦!拉油门到刚才位置,用钳表测电流。你拿在手上也是可以的,但要拿稳,否则嘿嘿……

网友B:
测这玩意要很大的胆量呀!!

网友C:
把钳表绑飞机上,差点就差点吧

楼主:
原帖由
王立刚
于 2007-7-20 20:38 发表
把钳表绑飞机上,差点就差点吧
不会吧,钳表绑飞机上哪还飞得起来。

网友D:
传说中 ; 有老鹰树, 测量好了记录到芯片里面; 落地后下载数据,或者实时监控

楼主:
哪位大哥赐教一下?现在我是搞不状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