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大家的陀螺仪的死法?

楼主(2007-07-21):
因为机身炸坏了,要改动陀螺仪位置,要重做架子。

如果用金属做怕炸机时振坏。用胶板怕胶板不经炸。
在论坛上找不到多少坏的原因。

所以请教下大伙,学习点经验。看下怎样安装才能让陀螺仪能延年益寿。

先谢谢大伙!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8 项 ), 共有 30 人参与投票
9.09% (6)
7.58% (5)
10.61% (7)
13.64% (9)
7.58% (5)
10.61% (7)
12.12% (8)
28.79% (19)

楼主:
不好意思,漏了个.好像450多半是付翼打到至伤的.

网友A:
最多可选 8 项---------------------谁选

网友:
还有RP不好。突然死的

网友:
新买的
还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多可选 8 项---------------------谁选

有些老鸟手上死的都不止这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装

和机身连接的地方要加减振的橡胶之类的东西吗?

网友C:
倒装,先用双面泡棉胶粘,再用扎带扎紧
我是这么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装,先用双面泡棉胶粘,再用扎带扎紧
我是这么安装的

学了一和种

网友:
应该加一个,因为好奇拆死的。
我就拆死了个PG03

网友D(2007-11-16):
抖舵抖死了bec,然后11.1v直接加在陀螺上,然后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抖舵抖死了bec,然后11.1v直接加在陀螺上,然后就。。

你。。。。。

网友:
。。。。。在此诅咒那个设计bec的家伙。。。

网友(2007-12-27):
应该加一个,因为好奇拆死的。
我就拆死了个PG03

gyro 的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
陀罗还没用就死了..天生就是死命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抖舵抖死了bec,然后11.1v直接加在陀螺上,然后就。。

线路上有问题!可能图方便和轻巧,起码后边加个几个稳压管呀?顶多烧功率管炸机.

liz076f
发表于 2008-1-10 16:22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最多可选 8 项---------------------谁选

内功深厚的可能还不止这8项.

网友:
我的应为要升级,把原来的卖出啦。。呵呵。。也算死了吧

网友:
再加一条邮寄时压死的!

网友(2009-08-09):
还没买,没发死!

网友(2009-10-12):
我的是累死的

网友:
不装就死不了了

网友:
还有被水淹死的

网友:
还有是被我顶贴时顶死的     它害怕啊   我顶哪个贴都火    活活烧死了

网友:
这个话题很沉重啊~~我还没入手呢

网友:
我的401炸到水里都没死,而且一点问题都没有

人品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