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大侠帮我啊~~~~~~~~

楼主(2007-07-21):
本人菜鸟,买了个最便宜的小电直,环奇小LAMA,

不知道为什么机身老是不停的转,一开始转的慢还能控制,后来转的跟桨是的,都飞不起来了,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网友A:
1.起飞后用遥控上的微调将旋转调到不旋,
2.检查下桨固定螺丝,如果松了也会不受控制的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起飞后用遥控上的微调将旋转调到不旋,
2.检查下桨固定螺丝,如果松了也会不受控制的转弯

1。我的微调过了
2,没看到哪个松了

大哥还有哪些地方会使它转呢????

网友:
你的LAMA用的是四合一吗?那上面有没有调旋转的微调,有的话试着调一下

网友:
如果乱转说明两个桨工作不同步,有可能是电机转速不同步或桨不同步,这种简单的LAMA飞机就这样子,总是不能很稳!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的是因为上浆的齿轮磨平,导致上浆旋转速度降低,这个问题应该和微调没有关系,检查下齿轮看看!

网友:
我估计也是A齿被磨的差不多了,先检查一下A齿,如果A齿没问题的话,有可能会是电机退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