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FT06-A改控免电池玩模拟器,不用拨晶体安全方便

楼主(2007-07-21):
(无正文)

网友:
高手, 下次帮我改下啦

网友:
强烈要求加楼主的精

网友:
确实强,不过有点没有看明白,5V电是从音频线传到控里面的?这样用对控有影响吗?

楼主:
音频线中间是空余的,所以不用担心对控有影响,就是要注意如果不用这个USB狗使用而直接插到电脑的音频口时一定要把音频线中间那根断开才能用!

网友A:
要学习呢。。。。c控也可以这样搞吧??

网友B:
能不能上个图说一下音频头连线的时候,哪个是中间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上个图说一下音频头连线的时候,哪个是中间线?谢谢。

下面画圈的就是空余出来的线(天地飞FT06-A遥控里的插座将它是直接接地的,所以要注意改时断开并接到+5V供电线上)

网友:
好,目前我的是天地飞6A+并口线(自制)+PPJOY+G3。今天才收到的控,做线加安装调试花了点功夫搞定。目前用的电池,正常使用,练习了个把小时,机机都能上天,就是不能落地。全炸,哈哈。过几天按照楼主的建议搞条usb延长线,取个5V的电改改试试。

楼主:
好啊,一定能行的,不过千万要记得改后中间的线要断开再接到USB去取电,不然+5V串到电脑音频口可能会烧声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学习呢。。。。c控也可以这样搞吧??

C控没用过,要看电路才知道怎样改!

网友:
mei0421,请教两个关于你那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里发布的打印机口+usb口的esky连接线的问题
1、你接上电脑后,主板的喇叭是不是一直在响?
2、那个用来破解启动G3的emu软件每个通道 定义的60个可选值的含义是什么啊?我把发射机接上电脑后,可以识别,可以在windows自己的游戏控制器设定里校准手柄,可是,我在emu里无论选哪个值结果也最多G3也就认两个通道。

网友(2007-09-08):
就是 随时会有 灯闪报警  那也烦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