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S MAX发动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7-07-21):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的飞机是配的,这样的
发动机
,别人都说有火头,在哪里?怎么点火?启动器插哪里?谢谢

网友A:
在顶部中央有一个圆凹孔里,圆凹孔中央安装了一个火头。如果是OS原厂全新的发动机,火头一般都是没有拧上的,在包装盒里应配有一个火头,自己用十字扳手装上拧紧就可以了。把点火器插在火头上,点火器一般用1.2V~2V(一节充电电池)。直升机的启动器,是在发动机安装在飞机上后,通过启动棒插在直升机上的启动头来启动发动机的,启动头与发动机之间一般都是通过离合器相连。固定翼的则不用启动棒,而是将启动器上的启动胶更换为固定翼启动胶后直接启动发动机的。

楼主:
顶端是在散热片顶端吗?

网友B:
帮你上图。
红色的是火头,绿色的是进气口,紫色的是主油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