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炸机不应该呀!!

楼主(2007-07-21):
今天我飞GL450B,在爽了2块电池后,发现机身发生轻微不均匀的抖动,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有浆夹上的太紧的原因,有油门和螺距的原因,有主轴不直的原因,降落检查了5次,分别排除了上身原因后,重新升空8字航线练习,在转弯的时候,机身狂摆,心想反正已经检查过了,摆就摆吧!继续刻苦练习,在第三次转弯的时候,突然失控了,然后炸机 奇怪,居然日子框和中联浆夹给整体飞出来了,45元的飞越大浆断裂,三轴肯定是弯了,日子框的铝合金求头柱给拉断了,奇怪?主轴和中联怎么分家了呢?仔细一看差了个主轴和中联的连接螺丝,估计失控的一瞬间飞得不见了踪影。原因找到了,由于螺丝花丝或者松动问题导致中联与主轴晃动导致机身晃动,在飞机高速飞行或者负荷增加的时候,螺丝断裂或飞出,导致主轴与中联脱离失控。今天炸机不应该呀!!我就怎么没有检查这个小小的连接螺栓呢?

网友:
严重慰问

网友A:
那个螺丝我已经换成尼龙自锁的了

网友:
 引以为戒

网友:
机械故障,你请各保姆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螺丝我已经换成尼龙自锁的了

在那里弄到的1.5MM的尼龙自锁螺丝

网友B:
严重故障

网友C:
正常的那个螺丝,在3D多的情况下,拆出来的时候会是S型的。再用力就会断了。我就换了好几个螺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