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平衡充电器,可同时充7块3S电池,带电压和充电指示,成本150元—300元左右。

楼主(2007-07-22):
充电模块5元一个,淘宝上买的,很便宜。其实就是手机锂电充电器,VIPER12充电芯片。

进行充电试验。充电电流500毫安左右,4.1V以下恒流,4.1V-4.2V恒压充电。

用AUTOCAD设计面板和内部电路板。三个充电单元组成一组,共7组,每组都有单独的开关控制,充几块电池就开几组。每个单元都有独立的充电指示灯(双色二极管),恒流充电为红灯,恒压为绿灯。面板右边的是7个按钮开关,用来切换7组电池的电压显示。按钮开关下面有一个发光二极管,用来指示数码管显示的的是哪一组的电池电压。此充电器是面板是按照同时充7块3S电池设计的(也可同时充3块6S和一块3S),因为装不下了,本来是打算做同时充10块电池的。充电单元其实可以任意组合来充如2S、4S、5S电池,只需换个插座就行了。因为这些规格的我用不上,所以就不搞了。

买的机箱,20元,很大。

充电单元,数字电压表头,拨动开关和按钮开关。其实这个充电器的电压显示部分成本是比较高的,三个电压表头就要100元,另外还要加上电子互锁开关电路,用来切换各组电池的电压显示。取消电压显示部分可以大幅降低成本,那样的话整个充电器150元左右就能搞定了。

将电路图设计好之后打印出来,注意AUTOCAD选1:1输出,而且印制板图纸要镜像的。

没有感光板就手工做。先把覆铜板上贴上不干胶。

再把打印好的电路图贴上去。其实有专门的A4的不干胶,打印完了直接贴就行了,但是那种不干胶要整袋买,几十块钱,而我就用个一张就够了,划不来。所以干脆买这种一块钱一袋的用,就是麻烦点,要拼一下。

用美工刀刻出来,把不需要的部分撕掉,保留的部分用圆棍滚几遍,让不干胶能够贴牢。记得在腐蚀之前要先用冲子打定位孔。

用三氯化铁腐蚀电路板,一边腐蚀一边晃动可以大大加快速度。

腐蚀好的电路板,洗干净以后用砂纸打一遍,之后钻孔。

把充电单元安装到电路板上去。因为充电单元上有高压,所以注意要保证各单元之间要绝缘,定位好了以后用热熔胶把接缝的地方封上就不会出问题了。为了安全总电源线上要接一个保险丝。

准备安装面板上的东西了。三个表头为3位半数字电压表,量程20V,表头用小铜柱固定。还要安装两个风扇,风扇电源是找到的一个老手机充电器,9V的600MA。面板反面还要安装6个充电单元,这六个单元暂缺,正在邮购。

用4017制作的9位互锁开关,输出准备接信号继电器,用来切换7组电池的电压显示,电路还没设计调试完。

编辑于7月22日 01:22分
未完待续……

今天有事情,充电器进展不大。就是把面板设计了一下,定了详细的尺寸。

打印出来纸样,把开关放上去比划一下,看看间距是不是合适。电脑打印出来的图纸相当的精确,0.1MM都不差。

看看面板开孔的尺寸是不是合适,把数码管也点起来看看效果。

把纸样贴上去,明天就按照这个尺寸开洞,钻孔。有电脑真是太方便了,o(∩_∩)o...哈哈!

编辑于7月23日 00:07分
未完待续……

今天进展不大,主要是把面板搞了一下,开了孔,挖了数码管的显示窗口。钻排孔的时候最好做个模子,这样钻头就不会跑,不但大幅提高打孔效率,而且打的位置绝对精确。

准备钻了孔了。打大孔最好先打个小孔,然后扩孔。挖长方形的孔先用大钻头打,然后用木锉刀来修整。孔边最好再挫出一个坡度,这样好看些:)

面板开关和数码管都安装好了。发光管还没有安装,先要把充电模块上的发光管弄下来,比较麻烦一点。
今天就干了这么多了,另外主要在考虑布线的问题,布线一定要合理,还要考虑到今后的维修方便。
明天继续!

编辑于7月23日 22:41分
未完待续……

把充电模块上的输出线的皮都扒了,这样好接线。另外模块上的双色发光管拆了下来,并且都接了延长线和插头。搞这些把我真的搞到手都软了。

风扇孔开了,风扇只能放在外面,里面空间太小了。

充电插头都焊好了,和充电模块用插件连接,方便维修的时候拆卸。明天把充电插座的孔挖出来,再把线一接,这个充电器基本上就可以使用了。
电压显示需要有一个电子切换开关,用来切换某一组电池的电压输出到电压显示单元,正准备在网上购买一批信号继电器用来做切换用。选好一
种NEC的双触点继电器,二手的,一块一个,很便宜。7组电池需要14个继电器,明天淘宝买一下。

编辑于7月25日 23:37分
未完待续……

网友:
期待成品出来。。。

网友:
飞猪,你的照片都弄这来了阿

网友A:
为什么你的万用表和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的万用表和我的一模一样

因为你们买的是一养的北
期待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的万用表和我的一模一样

靠靠靠,胜利的是很常用的牌子嘛!我用的是9801A和9805A,9805A比较好,是全功能万用表,可以量压,流,容,感,温度,频率,测量的数据比较精准。

网友B:
强····

可惜充电流太小,现在RC上的一般能达到1A以上才能满足需要·楼主应该有能力做得到的

网友:
楼主,你真是太有财了

网友:
希望lz能进行扩流,500ma太小了

网友:
  这个速度太慢了,我用7个卡西欧都觉得慢啊! 充2个小时 5分钟用完了

网友:
腐蚀电路板时用宽透明胶带可以吗,为什莫先用冲子打定位孔,做好后再打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

可惜充电流太小,现在RC上的一般能达到1A以上才能满足需要·楼主应该有能力做得到的

呵呵,扩流是可以的,麻烦一点,我实在是不想动手了。一搞就要搞几十块板子,而且都是贴片原件,看着就头晕!
电流小也有好处,充电单元发热小,性能也会稳定一些。充电时间我测过,2200MA11.1V的电池五六个小时左右,可以接受。因为毕竟七块电池一起充,不用换电池,充一夜都没关系。充满以后充电单元的输出电压是恒定在4.23V左右,你再充十个小时也是这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啦,以前我的电路板都是那么做的。

楼主:
今天有事情,充电器进展不大。就是把面板设计了一下,定了详细的尺寸。

打印出来纸样,把开关放上去比划一下,看看间距是不是合适。电脑打印出来的图纸相当的精确,0.1MM都不差。

看看面板开孔的尺寸是不是合适,把数码管也点起来看看效果。

把纸样贴上去,明天就按照这个尺寸开洞,钻孔。有电脑真是太方便了,o(∩_∩)o...哈哈!

网友:
不错哦,我上次要了24片充电板,下次做个8路3S的出来。嘿嘿! :lovelines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满以后充电单元的输出电压是恒定在4.23V左右,你再充十个小时也是这个电压

楼主这样充,电池早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充,电池早完蛋了

电流都到零了有什么问题?跟断开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充,电池早完蛋了

不懂不要乱讲,知道电流为什么流动吗?要有电压差才会流动,锂电冲最重要的就是恒压,两边的电压相同时,便没有了电流的流动,也可以看成是浮冲。
知道浮冲对电池是利还是弊吗?放只狗去搜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今天进展不大,主要是把面板搞了一下,开了孔,挖了数码管的显示窗口。钻排孔的时候最好做个模子,这样钻头就不会跑,不但大幅提高打孔效率,而且打的位置绝对精确。

准备钻了孔了。打大孔最好先打个小孔,然后扩孔。挖长方形的孔先用大钻头打,然后用木锉刀来修整。孔边最好再挫出一个坡度,这样好看些:)

面板开关和数码管都安装好了。发光管还没有安装,先要把充电模块上的发光管弄下来,比较麻烦一点。
今天就干了这么多了,另外主要在考虑布线的问题,布线一定要合理,还要考虑到今后的维修方便。
明天继续!

网友:
充电器

有创意

楼主:
我把每天的进展都在页头上进行了添加,后面都有时间方便观看,呵呵。

网友:
飞猪,我的也开工了,早知道不选择铝合金的盒子了,今天掏空快搞死我了...

网友E:
很奇怪,空载时候量的电压4.20v,可是充好电,电池到4.37了,总共两节8.71v了,有用过的朋友么,有这个现象么?

网友:
充电茄子电压4.23 呵呵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奇怪,空载时候量的电压4.20v,可是充好电,电池到4.37了,总共两节8.71v了,有用过的朋友么,有这个现象么?

不会吧?我做过试验了,充好电的电压是4.23V,不会再升高。电流我两了一下只有1、2个毫安了。你的万用表准吗?

网友:
就算不准,也差不了这么多吧,误差到0.15v,还是表么。呵呵。我也很奇怪,怎么会这样

网友:
LZ用的是不是taobao上的5块团购价的三星充电器?
如果是的话就和我用的一样了,虽然我没有LZ那么好手艺,不过也凑合做了两组3S的平衡充。
发现一个问题,我一批买的6个当中就有一个怎么充都知道4v就截止了(只好又买了一个来换),所以得提醒LZ一定要每个都量一遍,确认都是好的才行。

楼主:
这几天在淘宝上订购了一批信号继电器和电子元件还有电阻包什么的。充电器我买了32个,用了30个,电压在4.20-4.24之间。已经找到调整电压的办法了,把电压信号检测线和TL431电压调整端接一个电阻可以减小输出电压。4.24V的接一个300K左右的电阻可以调整到4.20V。等电阻包一到我要把所有的电压都调整一遍。43楼的你如果发现输出电压不合适可以按我说的办法改一下。电池太多了,准备做成同时充10组的,机箱只能放七组,准备再拖一个小机箱扩充。
循环显示电路已经调试的差不多了,用555和4017制作。555输出移位脉冲,间隔可以调整,预定在1-2秒之间。另外也可以手动选择显示某组电池的电压,只需在4017的EN端和输出端接个按钮开关就行了。印刷版等型号继电器一到就开始设计,因为不知道信号继电器的引脚定义,只知道是双触点的。

网友:
同时充7块电池的时候电压会不会不稳定呀?

网友:
做好了吗 后来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