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

楼主(2007-07-22):
我的JJ自从上次炸完就开始出先不受控制的问题!不切IDEL就没事,一切就开始乱串!!!我换了接收还是这样,因该不是控的问题!
那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刚换完电调,明天再试,真的烦人啊

网友:
乱串?是指自身旋转吧?是不是尾有问题?尾推、尾桨、皮带、主轴大小齿,单向轴承等,查下吧

网友A:
是指马达咳嗽,导致尾巴乱摆,并且舵机不受控,对吧楼主?而且基本是在开了IDEL才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马达咳嗽,导致尾巴乱摆,并且舵机不受控,对吧楼主?而且基本是在开了IDEL才会这样的。

对!!但马达没咳嗽!!!什么问题啊??之前用的是35X,后来坏了,又来了个35X!换了后就这样!中途用过一个华XX的30A,开始没事,后来也这样了!!

网友:
我换了好盈40A,等下去飞,到时就知道了

网友:
从未见过这样的问题~~~~
重设2条曲线,感度
确保硬件正常
应该不会
我翻了这么久,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A:
下午去飞了,换了电调没碰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场地不同,明天再到以前失控的场地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去飞了,换了电调没碰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场地不同,明天再到以前失控的场地去试下。

之前你用什么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你用什么电调??

35X啊,真的是垃圾哦

网友:
35G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