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师傅,请教下你的桨。

楼主(2007-07-22):
石师傅,你好,请教下你的桨。

   做工看起来很不错,为什么螺距都是固定的?只有那几种的啊?

网友:
  省事,基本也都用那几种吧,要多样的话,要找专业买啊
楼主能不能PM联系方式,我也弄O艇啊, 交流一下啊!   顺便用A6再引诱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石师傅,你好,请教下你的桨。

   做工看起来很不错,为什么螺距都是固定的?只有那几种的啊?

我的铝合金浆总共才投资14种品种,正反浆各占一半,也就是只有7种不同直径和不同螺距的浆,为了满足要求不同直径和螺距的要求,而派生的各种规格的浆就列出了表格中的各种浆。为了表白派生的各种浆,在自编型号里的第一第二位数表示直径;第三、第四位数表示螺距;第五位数表示浆的叶数;第六位有字母R的是反浆。由于浆在修改时只对浆的直径和浆型作修改,因为螺距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在选我的浆时要考虑以下4点:1、什么螺距?2、直径多少?3、内柱直径?4、什么浆型(半浸、全浸)?至于要求专业和高的人士就不要光顾我了,我的浆只是满足业余的爱好者的。不足之处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