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0与2208的疑惑

楼主(2007-07-22):
5400kv的2040内转加7。4v为3万转配4530奖。可否等效为3600KV的2208外转加11。1V配4530奖呢?电流会差多少呢?

网友A:
一般相同功率的电机比较肯定是转速搞的扭矩小,转速小的扭矩大。这个要测试一下,这涉及到电机和螺旋桨的匹配问题。
不过你说的那两种涵道推力应该是差不了多少,主要看工作效率是不是有些区别。

网友B:
原来是涵道呀?!

楼主:
4530奖是直驱奖

网友A:
搞错了,英寸的。看那么高的KV值就以为是涵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