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4壮烈牺牲!

楼主(2007-07-22):
上周俺的3154在经历了近1个月的飞行后终于烧毁,究其牺牲的原因,不是天气太热,而是尾部传动太涩,3154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只能罢工!哎,望同志们汲取教训.

网友:
呵呵!3154不错就是力道有点小!

网友A:
双推才是硬道理,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推才是硬道理,谁用谁知道

看来是得换双推了

网友:
严重表示哀悼!

网友B:
请问LZ用的是35X电调还是哪个?

网友:
亚拓为啥不出双推的升级零件呢?

网友:
我这里有个3154一会动一会不动……稍微热点就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用的是35X电调还是哪个?

我用的好盈60 A

网友B:
 好盈60 A供的几V的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60 A供的几V的电呢?

5V/3A

网友:
3154用一个月已经算长寿了。

网友:
又有一个3154**了

网友:
我的 3154 已经用了 3个月了,嘿嘿.
亚托35G   电调, 一直在练习倒飞,很少 正面动作.

网友C:
我的3154用了半年了,凤凰45A电调,供电4.5V,到现在也好好的。
3154的供电电压要求低,大部分烧的都是因为所用电调的供电电压高于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3154用了半年了,凤凰45A电调,供电4.5V,到现在也好好的。
3154的供电电压要求低,大部分烧的都是因为所用电调的供电电压高于5V。

还要额外加一个降压的东西?  啥好东西呢?

网友:
你的3154尸体便宜买给我好吗?我的3154被浆打得一塌糊涂,电路板没有烧,看能不能凑合起来一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