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问题多多啊,请问

楼主(2007-07-22):
请问
如果想飞机变得更稳定,是不是将副翼家重就行?有没有什么弊端??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加重副翼可以起到平衡的效果,但是灵活性将受到挑战!

网友B:
正确,机动性降低

网友C:
要飞机变稳定,可以有这些方法:
1:副翼配重,缺点是反应速度下降
2:电池放在靠下位置,缺点同上
3:降低螺距、提高转速,缺点增加耗电
当然,主浆和尾浆的动、静平衡是最重要的,齿轮间的啮合要适当,这样飞机才会更稳定而不失灵活。

楼主:
凡事有弊利两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