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夹的轴承如何拆解?

楼主(2007-07-22):
前两天把SE机身上所有轴承都拆了换掉了,球头扣也换新的,现在大桨转动比以前更顺畅了。

但是就是大桨夹上的轴承没办法拆下来,烙铁加热等等办法也试过,就是不动!

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拆呢?

谢谢!!

网友A:
起子推顶那个最小的轴承 把3个轴承从另外一个大孔方向挤压出来,如果塑料桨夹的很容易搞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子推顶那个最小的轴承 把3个轴承从另外一个大孔方向挤压出来,如果塑料桨夹的很容易搞垫

是这个方向用力,三个轴承会一起从桨夹里面出来?

网友:
MR63ZZ往左拔,2个693ZZ往右顶出来,如果用过胶水的话,一定要先加热过(煤气灶上烧一会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子推顶那个最小的轴承 把3个轴承从另外一个大孔方向挤压出来,如果塑料桨夹的很容易搞垫

是的,楼主可以用横轴穿上那个铝圈,然后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