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机翼的制作(热切割)

楼主(2007-07-22):
为了广大模友能制作出高性能的电固,特别将机翼的制作过程奉献给大家,造益模友

楼主:
材料:泡沫板(5mm)厚
轻木:用以做翼肋
发热丝::约1M
电源:最好可以变压的(因为可以根据泡沫板的材质不同可以调整温度)

楼主:
上传制作过程
首先将模板做好,将泡沫板做成机翼的形状

楼主:
其次,将做好的翼肋贴在两边

楼主:
先切上边

楼主:
再切下一面

楼主:
这样一对,具有良好气动性能的NACA0014机翼做好了

网友A:
不加精不行啊!!!

网友B:
楼主还应介绍电热丝温度调正及切割要领。
否则第一次做可能要做坏几个。

网友C:
 终于看明白了,不过一定要把好的调温方法和发热丝的要求重点说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强··一贴多楼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热丝的温度很好调。当你将买回来的泡沫板用少量来测试。电压由低到高,根据自己的切割速度
与温度相配合就好了,温度高切出来的机翼不平滑,

网友F:
好像没有切割工具的介绍啊

网友:
我的是自动切的,泡沫cnc比搂住的省事。

网友:
要是我也能找到泡沫就好了

网友:
关键是过程,看成品没实际意义,建议上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装饰材料店就有出售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的,你有5IMX上找一下就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将你的CNC介绍一下,我们想找的就是这促愿意为模友利益着想的好模友

网友:
热切割的高潮就要来了

楼主:
赶快也做一下,不要被时代淘汰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材料:泡沫板(5mm)厚
轻木:用以做翼肋
发热丝::约1M
电源:最好可以变压的(因为可以根据泡沫板的材质不同可以调整温度)

泡沫板(5mm)厚?是5c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泡沫板(5mm)厚?是5cm吧?

我想也应该是5CM, 我一看就发现了这个笑误了

网友:
没有过程,确实不好想象

网友:
电机如何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5CM。谢谢tomado的指正

网友:
对啊 楼主 你切的东西是很好,可是对于我没这样使用过的人来说你还是要讲解更详细些啦。比如说热割丝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切割的时间应该用怎么样的速度来割什么的 。不过怎么精彩的制作 我还是要顶个大的啦 谢谢分享!

楼主:
电源的电压,要根据你使用的发热丝的大小和长度来确定的。

所以很难告诉你温度是多少

本人使用的是直径是0.45MM 长700MM的发热丝

使用电压大约是20V直流电。

请根据你自己的切割速来调节你的电压

电压高,速度要快,否则泡沫板变不光滑

网友:
请问。你用的5CM的泡沫 密度是多少的? 1MX2M 大概多钱一张。

网友:
例如,用吉他2弦,实际中间通电部分70CM   大概需要多少电压:loveliness:

网友(2008-03-10):
关键的过程没有,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切的.

怎么才能切得那么直啊?

网友L:
1)是啊,你只有前后有模具夹着,中间没有啊,电热丝拉下去不能保证中间那断的弧线质量。
2)另外你的电阻丝是如何保持成弧形的,难道你是用直型像刨冬瓜一样一条一条的刨的?

网友:
楼上的,电阻丝是直的,割下去的时候时顺着翼型两边同时运动的,等于是仿形。而且电热丝是热的,过去的时候泡沫就被割开了,不受力的,是直线。

网友:
我也是这么做的机翼。

网友:
引用 网友L:
1)是啊,你只有前后有模具夹着,中间没有啊,电热丝拉下去不能保证中间那断的弧线质量。
2)另外你的电阻丝是如何保持成弧形的,难道你是用直型像刨冬瓜一样一条一条的刨的?

我感觉这个问题,有时候光凭想象是不能完全想出来的,只有去实践了才能明白吧!

网友:
在电热丝两端用手拿着吗?
呵呵,有想试一下的冲动,
但又怕冲动的惩罚啊!
能将操作过程讲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1)是啊,你只有前后有模具夹着,中间没有啊,电热丝拉下去不能保证中间那断的弧线质量。
2)另外你的电阻丝是如何保持成弧形的,难道你是用直型像刨冬瓜一样一条一条的刨的?

估计是没有理解楼主的方法,电热丝的方向弄错了,不是一条一条的直切,而是横着两端分别靠在两个模板上切的

我试用过的
用一个小调压器来调压,准确的温度不好说,看泡沫板的材料和切割的速度,多试几次自然就掌握了,不要指望第一次就能很完美
温度太低切不动,太高表面会很粗糙,还会烧焦,有很多小黑点
电热丝尽量拉直,机翼不要太长,泡沫板不要用大力造成变形应该可以切的很直的

网友M:
不错,很直观啊

网友N:
电热丝的温度与切割速度是关键。还有一点是电热丝必须撑直,而且要在通电后调整,因为电热丝受热会变长,松松的就不能用了。切割速度也要慢些,否则切割出来也会变形。其实热切割很简单,关键在于自己多使用慢慢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