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的双尾推和亚拓的尾推

楼主(2007-07-22):
GL的双尾推能用在亚拓450SE上吗?

网友:
可以的 我从安达买了试验过的

网友:
亚拓这边要修改或再准备什么吗?

网友A:
不用修改什么。我正在用。

gl的双推有两种。一种熟料的、一种金属的。

nnd我就是不知道,白买了个熟料的先。打开一看fuck!

网友:
GL的新款金属有问题。。。请小心使用。买了一个新的,都不敢装上 JJ。还是用亚托的老款双推。

网友B:
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还行

网友:
我觉得GL新款的比亚拓那新款的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还行

就是你也出现了的磨损问题。

网友:
这不是什么问题罗

网友B:
金属对金属可以说是原来设计的小失败
我DIY换了炭纤维的拨叉后 最近都一直注意观察,再没有磨损啦
应该是炭纤维有点弹性,消除震动而引起的磨损

从使用效果来说双推的精度真的比虚位N大的单推,效果好太多了。飞带自旋类的3D尤其感受深。

网友C:
看来全金属尾推机构还是SJM_PRO的设计比较好呀,完全是轴承关节
或者SONICPro/3DX 450SE的全轴承关节尾总成也看上去不错
都没有GL和YT的拨叉磨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改什么。我正在用。

gl的双推有两种。一种熟料的、一种金属的。

nnd我就是不知道,白买了个熟料的先。打开一看fuck!

等你都用过了,你会对金属的说FUCK!!! 你会感觉还是塑料的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2007-12-05):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改什么。我正在用。

gl的双推有两种。一种熟料的、一种金属的。

nnd我就是不知道,白买了个熟料的先。打开一看fuck!

啥意思,塑料的有问题?

网友:
可以的,GL塑料双推组件45元,用在亚拓上不用改动任何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全金属尾推机构还是SJM_PRO的设计比较好呀,完全是轴承关节
或者SONICPro/3DX 450SE的全轴承关节尾总成也看上去不错
都没有GL和YT的拨叉磨损问题

全轴承的关节固然不错,但会带来重量增加的问题.通常复杂的东西容易出问题,结构越简单越可靠.
这个东西不摔还好,摔坏了修理也是问题.
很多东西不象表面看来那样好,不使用一段时间很难评论好坏.

网友:
wing的尾巴其实不错,我保守估计已经飞了至少100个起落了,还没有发现任何磨损,使用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我现在还是会飞普通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对金属可以说是原来设计的小失败
我DIY换了炭纤维的拨叉后 最近都一直注意观察,再没有磨损啦
应该是炭纤维有点弹性,消除震动而引起的磨损

从使用效果来说双推的精度真的比虚位N大的单推,效 ...

碳纤维拨叉如何DIY?上图介绍介绍。期待中。。。。

网友:
我的GL金属双推,用了一月多点开始磨损了

网友:
GL的尾推虽然是金属的 但是磨损是个大问题 以前有图说明过 不建意使用
还是用回塑料比较耐磨

网友:
其实用固朗金属双推自己DIY碳纤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