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没了解平衡仪的朋友?

楼主(2007-07-22):
这里有没了解平衡仪的朋友

最近才发现原来航拍还需要平衡仪这东西

但我对此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想问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在各位的答复上有所了解:

1,平衡仪装在直升机上比没装的有什么优势??飞行动作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好飞很多?

2,如果安装平衡仪对飞机的设备有什么要求?例如是否要飞机一定要CCPM,锁尾陀螺仪或者一定要遥控是六通道以上的?

3,一般平衡仪装在什么飞机(直升机)的什么地方?

4,比较好的平衡仪式一般在什么价位?过内有没什么比较好的牌子,价格大概是什么程度?

5,大大们有没有一些照片或飞机装后的视频?链接几个,谢谢!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先加平衡仪熟,练保证不炸后再考虑加摄像头

一些飞友的介绍"Robbe HeliCommand 3D直升机专用平衡仪(3D版)"这个牛B平衡仪好是好,但贵,本人还是学生,实在没米!玩飞机的钱都是用吃饭的钱省的.

但同时发现FMA Direct Co-Pilot CPD4红外线平衡仪价钱和我能了解的方面挺适合我的

不知大大们对后者有没什么认识呢??

楼主:
最主要的是问

我用不锁尾的陀螺仪能否用平衡仪????

求大哥们解答下

网友:
平衡仪

1  平衡仪没装的时候,飞机在悬停的时候,会向左右,前后的任意一个方向歪斜,然后这种趋势越来越大,直到飞机最后倾倒,操控者这时就是要通过观察飞机的相应的姿态,同时向相反的方向来打舵,来保证飞机回到原来的姿态,不至于倾倒。

如果装了平衡仪后,平衡仪自动的完成上述的过程。当你把遥控器的摇杆归中时,飞机能够稳定的在空中悬停。当向一个方向打舵时,也是在自动平衡的舵量基础上增加一定的舵量从而使飞行更加平稳。使操控飞机像玩电子游戏一样的平稳。

当然不安装平衡仪的话,飞机在航拍时会晃动的比较厉害,除非你是操控高手。而且飞机不能飞远,因为当你看不清飞行姿态时,很可能发生炸机事故。安装平衡仪后,你只放下摇杆,安心的走到你看得见的位置继续操控飞机即可。此外还能有效的防止操控者打错舵。对于航拍来说,平衡仪能够帮我们拓宽拍摄范围,使其不仅仅局限在不到100米直径(可以看清飞机姿态)的圆内,从而最终放大到遥控器范围的大片空间(1000米直径大概)这点对于希望通过屏幕进行第一视角航拍的人意义更大

当进行第一人称视角操控飞机是,平衡仪更加有用,因为你已经看不清飞机的姿态的,必须通过自动平衡装置保持飞机的平衡。

网友:
平衡仪

2 平衡仪对飞机的电子设备要求不大,对于cpd4的平衡仪,基本任何接受机都同吃,包括pcm的,我的6exhp的pcm接收机完全能连接平衡仪,不用所谓的缓冲器也可以

不过平衡仪对目前的飞机要求比较苛刻。fs8型号可以同吃所有的机型。但价格较贵,一般2000~2500。cpd4是比较大众话的平衡仪。

价格见这里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25/t-g,y263vywsy4----------------40-list-commend-0-all-25.htm?at_topsearch=1

不过cpd4对于飞机机械部分的可兼容性就小的多了,我总结一下

微型电直:嘉宝,雷鸟,华科尔4#都可以,但是这些飞机对于航拍比较吃力
400级:黑鹰400(老款), 华科尔36#,zoom400
450级 亚托塑胶版(老款)。

像亚托450现在出的电直,固朗450,688,华科尔60#,黑鹰400现在出的电直,黑鹰450。wing450,sjm的全系列,都不能用cpd4平衡仪,必须用fs8才能兼容。

对于陀螺仪没什么要求,遥控器6通或以上最好

网友:
这是飞行的图片,注意遥控器

网友:
解释得非常好,佩服佩服

网友:
帮助初学者练习他可是第一次飞而且是第一箱油就单飞的.下面是起飞时拍的

楼主:
谢谢大哥给我的解答

我的飞机是黑鹰400的

它不是CCPM的,是普通的,也就是用一个舵机负责油门的(迟点上图)

我的陀螺仪是ESKY不锁尾的那款,信息收到你说不锁尾不能用,有点头痛

我的遥控是ESKY四通的遥控器,不知道能不能使用此平衡仪,你说它能通吃接收机,但此平衡仪需要通过遥控设置什么吗??我的遥控什么也不能设置的!

再此谢谢大哥为我解答~~

网友:
谁说平衡仪跟陀螺仪有关系。不索尾的陀螺仪照样能航拍。

只不过操控起来要稍微麻烦一点

楼主:
哦哦
谢谢解答

网友:
强烈建议你换好点的遥控器,因为在航拍时干扰比平时厉害,esky的遥控器很不稳定,一旦失控,抖舵,你的飞机要是摔了设备全完了,建议最差也是pcm的6ex,稳定啊,无干扰啊。

网友:
装了这玩意可得装好点的航拍设备呀!这投入......

楼主:
请问CPD4装什么机才要舵机缓冲器,什么情况不需要啊???

新买的有缓冲器吗??

CPD4装在PCM还是装在PPM要缓冲器的??

什么时候要缓冲器什么时候不要呢??

这是我扫贴的疑问!!懂得回答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