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轻型有刷动力

楼主(2007-07-22):
请各位推荐几款耐压7V以上,输出功率3W以上,重量15g以下(最好10g以下)的有刷小
电机
。或者讲解下如何把130以下级别的电机进行改造的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
N30.
7.2V 下工作几分钟是没问题的, 长时间工作就没试了, 心痛ing....
南京华龙电器城卖一种 N30 减速组, 价格只有几元钱, 有至少2家有, 多问问, 杀杀价.

楼主:
感谢
小布丁
回帖,我查到030电机可能满足我的要求,现在需要搞点技术资料明确具体型号。转速20000左右,耐压7V以上,最大效率点功率2W以上,哪位兄弟能再给点指导?

楼主:
刚刚搞到一款万宝至的 FF-030PK 电机,是个二手货,很便宜。好象这种电机在视听设备上用的挺多。估计设计电压在6V,我加到11.1V转了半小时,温手。基本符合要求。现在很想了解030系列电机的具体参数,大家帮个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