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蝌蚪桨装上LAMAV3,结果大失所望

楼主(2007-07-22):
受论坛影响,够入一套九鹰的蝌蚪桨,满怀信心,装上后调试好没有双桨,结果一起飞发现在画圈 ,飞行极不稳定 ,向前是向侧前,向左是侧左 ,我的LAMAV3飞了几十个小时了非常熟练稳定,现在感觉变成了另一部机子一样,稍不留神差点摔了,无奈之下换回原装桨,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不是吧?我还正想弄来我v4的LAMA上试试————

楼主:
没有用的,不要试了,那些说好的估计都是新手,我飞了这么久,对LAMA非常了解,可以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九鹰的桨用在九鹰的机上可能很好,用在ESKY等别的机上应该是不兼容的,好象是升力中心的位置不同,造成控制相位的改变,换过来把ESKY的桨装到九鹰的机上估计也不行

网友A:
感谢楼主把你的心得都说出来为,我差点就买了九鹰的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LZ的米米  就浪费了哦?

网友:
九鹰的桨,在材料上有缺点:大热天太软,因此大热天用它肯定画圈。
气温低些就好了。
我们在卢湾少科站飞行时发现这个问题。向厂方反映后,厂方已生产硬
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把你的心得都说出来为,我差点就买了九鹰的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LZ的米米  就浪费了哦?

先放着,有空把它的后边外型按LAMAV3的裁一下,估计就好了

网友:
九鹰的桨不是比ESKY的大吗?

楼主:
宽一些,短一些

网友:
我的是colco的lama V4, 用了九鹰喇嘛的桨后跟楼主说的一样,在空中划圆。 很不稳定。而且感觉起飞时的电机转数提高了。

后来把下桨换回原装桨,上面用九鹰喇嘛桨效果好很多,飞起来很稳定,但是个人觉得电机转速还是高,(同一转速下可能升力小了),还缺乏了灵活性。

决定还是换回原装桨。

以前也用过esky的桨,飞机性能也是下降,飞起来不稳定。还是自家的好!

不知道是每种lama的浆夹不同的问题? 还是桨的软硬度不同的问题呢?飞出来的效果很大的不同。

网友:
呵呵,大家可以看下我自己改的桨,飞行效果一流。
虽说我玩电直是个菜鸟,可一直在玩固定翼,最早的桨全是自己手削的木桨,这次由于炸桨太多,所以突发奇想将LAMA4的桨也改了蝌蚪桨,还是相当不错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5823&extra=page%3D1

网友:
有没有人做过试验,V4用哪种桨是最好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的,不要试了,那些说好的估计都是新手,我飞了这么久,对LAMA非常了解,可以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九鹰的桨用在九鹰的机上可能很好,用在ESKY等别的机上应该是不兼容的,好象是升力中心的位置不同,造成控 ...

我是看了《航空模型》上介绍了九鹰的桨好才说好的

网友:
我见到的九鹰旋翼有三种,白色的软,气温在30度以下有很好的性能,不容易坏。温度高了。旋翼太软,飞行时容易‘划圈’。天热时有一种黑的硬桨,性能很好,但是比较脆。另外一种黑色的旋翼,硬度介于两者之间。
九鹰的旋翼用在其他型号的共轴小电直上都有好的表演。我飞过,上海卢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飞行的老年朋友都是这样的飞的。

网友:
LS的前辈,丘比特的翼型是否就是蝌蚪桨?

网友B:
丘比特的翼型就是蝌蚪桨,我也有CUPID-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