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电池用了70多次了,现在发现性能有下降了

楼主(2007-07-23):
这个还正常呀,大家的电池一般用到多少次呀

网友:

 还没用那么久

网友:

五六十次    也下降了   是不是质量问题呀   听说有1百次左右的寿命啊

网友:

电池的寿命和使用环境、使用方法等有密切相关的关系

网友:


网友:

70次
发现有下降,就是还在接受范围内
已经不错了

网友A:

轻度过放一次,缩减10次寿命
中度过放一次,缩减20次寿命
严重过放一次,缩减40次寿命
要想电池长命百岁 就不要让它过放,建议各位用暴力电机飞的,飞7、8分钟航线,3、4分钟3D就差不多了,多备电池比贪图时间把电池飞过放了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度过放一次,缩减10次寿命
中度过放一次,缩减20次寿命
严重过放一次,缩减40次寿命
要想电池长命百岁 就不要让它过放,建议各位用暴力电机飞的,飞7、8分钟航线,3、4分钟3D就差不多了,多备电池比 ...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