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OS发动机代号问题?

楼主(2007-07-23):
请教各位高手:OS
发动机
的MAX-61SF和61FX有什么区别?它们后面的代号分别是什么意思? 要不然不好选发动机呀!

网友A:
只听说FS,没听说SF。
FS就是四行程,FX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感觉上就是一种普普通通的固定翼发动机。
还有一种是SX,是用直升机发动机改成固定翼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