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前辈,超级菜鸟请教

楼主(2007-07-23):
http://auction1.paipai.com/search/23001-23038/4845FC05000000000048357B00FFEE96-1591.html?ADTAG=501.2.2

各位前辈别笑话我,我想买这个小神蜓4#高级四通道电动直升机,主要是看这个便宜,另外,感觉这个有4个通道,旋翼头也像模象样的,最关键的是,400多元钱买回来什么不用添置就可以飞,而且,以后还可以用这个控干点别的,有了旋翼头和机身等,DIY也有了基础,请各位前辈给个意见。

如果有差不多价位而性价比或性能更好的,也请推荐一下,更加感谢!呵呵:)

网友:
我的ESKY004#也才$430.比你的好多了.

网友:
如果身边有高手就直接上450,没有高手就先模拟器再450

如果能满足于4#的性能 ,4#也是不错的,做工精细,还超级耐摔.就是室外飞经不起风

网友:
华的东西最好别买

网友:
我就是用4#在房间学会停悬的,而且直到学会航线还没用过模拟器。
耐摔!我的全新装修好的小房间就给它打得满目疮痍!到最后居然也就换了尾管和电池!

过年前难得飞了一次一直寄放在朋友家的4#,爽呆了,当时在公园里同时飞了36#和sjm400,4#获得最高评价,理由是——又小巧又安静又稳当,像个小蜻蜓。   最近几次和围观者交流,发现:如果带两架机,一架飞航线,一架飞3D,一般观众大多认为飞航线那架性能比较好——“真稳”。

网友:
4#还是将就练习下条件反射

网友A:
最近几次和围观者交流,发现:如果带两架机,一架飞航线,一架飞3D,一般观众大多认为飞航线那架性能比较好——“真稳”。

喜欢这句话
目标不是3D了
是航线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uikyhuang朋友,你说的ESKY004#那里有卖的?给推荐一下吧,呵呵

再请教大家,3D和航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几次和围观者交流,发现:如果带两架机,一架飞航线,一架飞3D,一般观众大多认为飞航线那架性能比较好——“真稳”。

喜欢这句话
目标不是3D了
是航线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
玩拉马也不错哦,入门首选。

楼主:
各位前辈,菜鸟又有问题请教了:)

这个JEBO 4#电直(见下边的连接)与1楼的哪个哪个好一些?比如:质量,零件的通用性,零配件的价格等

谢谢啦!

http://www.tbrc.net/list.asp?id=399

网友:
LZ.佳宝。雷鸟。4#的结构基本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