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07-07-23):
原来玩固定翼的,前两天无聊在玩具区转,花69买了个1:32的雷速登的遥控小车回家玩,发现遥控实在太差,本想试试能不能把接受机的频率改一下,好用我的futaba,结果拆开后发现,接受机上连晶体都不知道在哪?后来就想用固定翼上的小接受机控制小车。设想是用接受机+舵机电路来控制。将小车电机的正负极接在舵机电路板的的正负极接点上,这样就可以实现前后控制,并且还有一定的速度控制,可惜我的舵机是9克小舵机的不用电路板,接上以后能够实现原来的设想,但是估计是舵机电路板输出的电流太小,小车的电机力量不足,启动起来非常缓慢。哪位电子方面的高手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想个解决的办法,多谢了。虽然小车不值几个钱,但是玩模型吗谁又是冲着钱去的,贵在钻研吗!先谢谢了。另外在拆小车电路板的时候忘记将线路的接点记录下来了,现在完全弄不清怎么接回去了,哪位有和我一样的小车的,能否给发个pp上来,我好照猫画虎将它暂时先复原了。在网上找了半天它的电路图都没找到,哪位有的也可以发来。多谢了!

小车及原电路板

小车原电路板正面

小车远电路板背面

我的改动方案

舵机电路板

楼主:
没有人帮帮忙吗?

哪怕先帮我把电路分析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短消息收到,但是,我只对 1:28 的电路有点儿熟.对 212 的了解一点儿.
1:32 的我接触不多.

请看一看,图上右边的10个三极管中,哪几个是5050,哪几个是5005(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反正是5与0的组合).

我好分析下电路.

网友:
坐下来看东西,学知识!

网友:
超再生的,就那个C1815旁边的电感+电容决定频率的,没事最好不要乱调

楼主:
如果用大的标准的舵机的电路板是不是能让输出的电流大一些呢?

楼主:
能不能在这个小舵机电路上再加一部分电路使电流放大呢?这个图上的两个三极管应该是用来放大电流的吧,但是好象电流还是太小了,我在试车的时候手摸上去明显能感觉到热呢,是不是功率不够大,换一个大一点的如何?我对电子不大懂,纯数猜想,还望高手给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