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锂电寿命的体会和感受

楼主(2007-07-23):
轻度过放一次,缩减10次寿命
中度过放一次,缩减20次寿命
严重过放一次,缩减40次寿命
要想电池长命百岁 就不要让它过放,建议各位用暴力电机飞的,飞7、8分钟航线,3、4分钟3D就差不多了,多备电池比贪图时间把电池飞过放了合算

网友:
同意   多备电池

网友:
多低电压算轻度过放?空载

网友:
电池很贵啊!!!! 多备几粒都穷啦!!!!!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个办法,多电池,勤下来换.
3D飞到3.80-3.90 合适 再飞下去热量迅速积聚起来,电池就完蛋的快

楼主:
没错,我最早坚持一趟飞15分钟,分到电调保护才下来,结果飞不到10次电池就涨气,我所有锂电池都是涨气的。
后来改成飞10分钟一趟,基本上不涨气,但是飞到50趟以上的电池还是略微有气。
现在我已经改成7、8分钟一趟了(只是航线 / 3D的话就飞3、4分钟),我觉得这个飞行时间更稳当一点。

网友:
什么时候电池能让大家一次飞过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我最早坚持一趟飞15分钟,分到电调保护才下来,结果飞不到10次电池就涨气,我所有锂电池都是涨气的。
后来改成飞10分钟一趟,基本上不涨气,但是飞到50趟以上的电池还是略微有气。
现在我已经改成7、8分 ...

学习!!!

网友:
我的电机倒是烧了几颗,电池还是没点事!

网友:
要有电压低了会大叫的报警器就好了

网友:
电池的确贵

网友:
还是油机好,加油再飞,

网友A:
把电池飞到3.8V左右下来刚好..再低电池就热了...

网友:
装个电量显示器,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飞到3.8V左右下来刚好..再低电池就热了...

温度和电压没有必然联系,飞悬停飞到电变保护下来,电池也不会烫,小电流放电把电池放干了也不会热的。